不知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3-08-21):
我的版本是用的9.4的,每次在删除元件或者2D线的时候就会遇到如图的情况!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过,怎么会这样的啊?

网友A:
2013错误,试试用router保存,在用layout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错误,试试用router保存,在用layout操作。

刚导出低版本,然后再导入,,暂时是可以了~不知道后面会咋样,先La着

网友:
9.4 的赶紧升 9.5, 9.4 和 9.5 没什么差别.
而且 9.5 也出来这么久, 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 的赶紧长 9.5, 9.4 和 9.5 没什么差别.
而且 9.5 也出来这么久, 也没有什么问题.

    9.5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5吧

     9.5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