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3-08-21):
单片机FPGA的晶振,布局时,是离芯片越近越好吗?原因是什么?

楼主:
晶振的走线,过长的话,会有何弊端?一千多mil

网友:
    晶振的作用就相当于人的心脏,它的信号是高速信号,因为PCB的走线都是会存在感量的,走线越长越容易被干扰,特别是对晶振这种敏感高速信号,如果晶振被干扰,那么IC就很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