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装还补丁后,导DXF有问题.

楼主(2013-08-21):
我的16.3装好057号补丁后发现在导DXF时,比如就导top面的器件(allegro中显示的也是只有TOP面),结果打开DXF时连BOTTOM的器件都有(不管怎么导就是两面都有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你们可以试试看看。在没装补丁的机器上试就没这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16.3应该装几号补丁好呢?谢谢!

网友A:
对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更新057补丁是为了解决 导出DXF时引脚旋转的问题,没想到又出现这个问题,哎cadence发布的版本太快,bug太多了,还不如先维护好一个稳定的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更新057补丁是为了解决 导出DXF时引脚旋转的问题,没想到又出现这个问题,哎caden ...

用16.5吧,打上047号补丁。这个是中间版本应该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