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 l转换不成功,提示无错误,但有警告

楼主(2013-08-21):
麻烦楼主帮我看看,为什么会出问题。附近是我的BRD 文件

网友:
你的文件转换不成功,出现如图的错误,未查明是什么原因- J" n& b  T; v7 b* E

网友:
你的原文件的DB有错误,你用dbdoctor检查一下,修正后应该可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