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解 ,ADS2012破解成功后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ADS2012破解成功后,启动时显示如下问题

网友A:
还是没有破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破解好

有破解方法吗?

网友A:
我用的是2008 的。有破解说明,里面有提到你上面的文件。要拷贝到目录里去,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Aglent ADS2009 license and path
1,copy agsl35.dll to replace the old and use my license.lic as license file!!
2,do not edit anything in the license file!!!
3,this path and license can be used for ADS2009 and SystemVue 2008.12.
4,this path and license only used for study and test.
5,do not use this path and license for any commerce!!!!
                                           LONG
                                               2009.02.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08 的。有破解说明,里面有提到你上面的文件。要拷贝到目录里去,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Aglent  ...

这个文件多大?能发一下吗?

网友A:
亲,发破解还可以,发安装自己去下载个,现在我感觉2008 的,有点问题。找不到OPTIMIZATION 这个选项,你会设计仿真优化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发破解还可以,发安装自己去下载个,现在我感觉2008 的,有点问题。找不到OPTIMIZATION 这个选项,你会 ...

我就 是说破解文件,安装文件已经有了。我刚开始捣鼓这个,你说的优化设计我不会。

网友B(2013-10-08):
       附件中包含我个人总结的破解详细步骤与破解文件,如果你破解不成功,可以试试我的方法。本人破解成功,我使用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XP没有试过。

ADS2012.08 Crack.part1.rar

ADS2012.08 Crack.part2.rar

ADS2012.08 Crack.part3.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中包含我个人总结的破解详细步骤与破解文件,如果你破解不成功,可以试试我的方法。本人破解成 ...

已破解成功。谢谢!

网友(2017-01-07):
引用 楼主:
我就 是说破解文件,安装文件已经有了。我刚开始捣鼓这个,你说的优化设计我不会。

Good, thank you for share. It is really help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