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入到PADS里,为何边框线变成了空心线。

楼主(2013-08-21):
问题如题。
在AD10里,边框是画在KEEPOUTLAYER层。转到pads后每一段都变成了空心闭合线,无法将原边框改为边框了。

网友:
    默认的边框在机械一层,在KEEPOUT是不标准的。转过去自然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AD10的PCB里,由于边框中有个圆弧线,这个线和相邻的直线看上去是连到一起了,但是线的中心没有对上,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没有闭合?
这种情况下导入到PADS里,边框线就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空心线。

改成这样后,导入到PADS里,就直接变成边框了。

    这是导入完成后的图,截取的位置和顶楼图所示位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