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中如何一次性修改同类型元件封装?

楼主(2013-08-21):
请问一下如何在原理图中一次性修改同类型元件的封装?比如把所有电阻的封装由0603改成0805。

网友:
可以使用全局编辑功能进行修改...

楼主:
版主能不能发个图片过来参照一下啊?知道是运用global,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设置,谢了!

网友:
右击需要修改的器件

将你想要修改所以器件的相同选项选为same,然后点击OK.

在接下来弹出的窗口要修改你需要的属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