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ayout连通性校验出错

楼主(2013-08-21):
求教,如图,敷铜后作连通性检查,明明焊盘连上了GND,却还是出错。不知什么原因,特请教。

网友:
    请上传PCB文件找错误。这种问题多数是封装问题

网友:
    第二条的地方呢?

楼主:
    第二条的在这里

文件在这里

网友:
    你的这个焊盘没有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条的在这里

    不是焊盘, 也不是封装问题.
是这个区域是孤立的.

PS: 为什么不打过孔到中间的地层呢?

网友:
    6楼正解吧.这种连通性报错,就是铜皮没有连接到一起.试试多打些缝合地孔.能有效解决这类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