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管控制电路

楼主(2013-08-21):
有两组供电,当主电源没电时,就开通Q3用电池供电,J12是电池,POW主电源前端的控制信号。就我意思就是主电源没电时,怎么样让Q3开通打开,有电时关闭Q3,这个图我测试了,行不通,请高手机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R2O去掉,Q3用NMOS管试下

网友:
    1. 不清楚VBAT跟J12是啥关系,要Q2导通,要保证R20上的分压大于POW的电压,这样有POW时,Q2能导通。
2. MOS管是P型的,电流流向是从S到D,要使S极电压大于G极,保证G极有电流才能导通。
具体解决方案,我还看不清楚,建议你先把上述两个条件满足了,再测试一下!

网友:
    可以尝试把MOS管方向掉转下,另外R20与R21的比例根据你选的MOS的VGS改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MOS管可以实现,但是这个这个电路实现不了电源的切换吧

网友:
    平板上好多这种路径切换电路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中的图: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不好实现,J12接电池,电池的放电曲线不好去控制MOS管,总不可能从电池电压一下变为0V吧,要用ADC来做电池电压检测让单片机来控制可靠

网友A:
奴才狗然好用!

网友:
    Vishay Si2301BD Pspice Library

    Vishay Si2301BD Pspice Library.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奴才狗然好用!

    能简单分析一下吗,看不太懂。

网友:
    你是想做这样一个设计么?
当有DC充电进来的时候,就采用DC充电器进行供电?
    当DC充电器拔掉的时候,就切换到电池进行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简单分析一下吗,看不太懂。

    圖錯了啦!邏輯控制反了,要再加一級三極管負負得正。

    想說一天到晚有人喊救命,給了鎖嚕蟳到底有沒有人在看?

    於是想錯了乾脆不改,看有沒有人會發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錯了啦!邏輯控制反了,要再加一級三極管負負得正。

    想說一天到晚有人喊救命,給了鎖嚕蟳到底有沒 ...

    果断好好研究学习起来~~~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A:
圖錯了啦!邏輯控制反了,要再加一級三極管負負得正。

想說一天到晚有人喊救命,給了鎖嚕蟳到底有沒 ...

    老帖子了,版主看看我这图是否可行呢?(不要怪我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