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给过孔盖油?

楼主(2013-08-21):
请问怎样给过孔盖油?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9。
谢谢大家

楼主:
已经解决
双击过孔,在过孔属性中选中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即分别为选中的过孔的top层与bottom层盖油。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你告诉打板厂,要他做过孔盖油,他们自然会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双击过孔,在过孔属性中选中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 ...

一个个双击改是很麻烦的。你可以点击一个过孔,然后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 点击ok 后在PCB inspector的浮栏中勾选solder mask tering - top和solder mask tering - bottom即可整版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