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HT7660吗

楼主(2013-08-21):
有用过HT7660的吗,我要用正5V的电压产生一个正负5V的方波,接了个HT7660产生负电压,可一接上负载,-5V的电压就上升到0V了,振荡电路电流最大才10MA,是不是我电路接错了。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Intersil ICL7660A 上面講的︰

Do’s And Don’ts

  • Do not exceed maximum supply voltages.
  • Do not connect LV terminal to GROUND for supply voltages greater than 3.5V.
  • Do not short circuit the output to V+ supply for supply voltages above 5.5V for extended periods, however, transient conditions including start-up are okay.
  • When using polarized capacitors, the + terminal of C1 must be connected to pin 2 of the ICL7660 and  CL7660A and the + terminal of C2 must be connected to GROUND.
  • If the voltage supply driving the ICL7660 and ICL7660A has a large source impedance (25Ω - 30Ω), then a 2.2μF capacitor from pin 8 to ground may be required to limit rate of rise of input voltage to less than 2V/μs.
  • User should insure that the output (pin 5) does not go more positive than GND (pin 3). Device latch up will occur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 1N914 or similar diode placed in parallel with C2 will prevent the device from latching up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node pin 5, Cathode pin 3).

試試看吧!

HT7660
LV Pin︰
Floating this pin enables the voltage regulator. Connect this pin to VSS (Ground) to bypass voltage regulator and improve low voltage 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