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燃烧

楼主(2013-08-21):
求助:PCB燃烧成这样正常吗????四层板,第三层的走线短路了,线宽3mm, 2oz铜厚,一般电流只有4A左右,上电一分钟烧成这样。烧成这样正常吗????

网友:
3mm的线宽可以承载你说的电流,既然短路了,有可能

网友:
哥们,都烧成这样了,重新打一块板嘛!

网友:
哇哇,这么强的电流呀!

网友:
    肯定没过UL认证

网友:
    烧成这样当然不正常了

网友:
    lz是内层还是外层呀

网友(2013-09-21):
    线宽没按所承载的电流设计吧

网友:
    线宽3mm, 2oz铜厚,过4A,即使是内层也不会有问题的,看你上面好像有光耦隔离,应该是安规要求没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