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需要建pastmask吗

楼主(2013-08-21):
通孔需要建pastmask吗

网友:
一般不需要,波峰焊在背面直接焊接

网友(2013-10-23):
一般需要回流焊的才需要

网友:
    钢网基本上只是表贴焊盘才需要。
    通孔的不需要建的。。。

网友:
    恩,。通孔不需要

网友(2013-12-27):
如果是波峰焊,不需要。
如果要过回流焊,需要

网友(2014-02-10):
    如果是波峰焊,不需要。.

网友(2015-01-28):
    看该孔的元件打板后是用波峰焊还是回流焊,
波峰焊,不需要。
回流焊,需要

网友:
    不需要,表贴回流焊才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