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网络过孔间的距离不是0

楼主(2013-08-21):
    same net的间距设置是0,但是实际走线的时候同网络过孔间距却不是0 ,在ROUTER中这样的:
    8 a( {3 w: \8 ^* x$ f这是哪里设置不对呢?

楼主:
    自己顶顶,咋没人呢

网友:
    你的设置就是这样的。过孔是你设置的间距。VIA-VIA的间距。单一网络间距,你可以设置为0那样就可以更加近。不过推荐你就保持这样一定间距比较好。至于你说的SAME NET设置成0了,只是那样的优先级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