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颜色要怎么取消?

楼主(2013-08-21):
请问这个颜色要怎么取消?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B:
不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勾就行了?

不行,颜色还是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

Altium

网友:
    试试把紫色改成默认飞线颜色....

网友:
    去Preferences里面PCB Editor下Display项的DierctX Options栏的都不要勾选就好了..

网友C:
    双击该网络,弹出以下对话框, 点击原先的connection color,弹出choose color的窗口,选择你要的最原始颜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击该网络,弹出以下对话框,点击原先的connection color,弹出choose color的窗口,选择你要的最原始颜色 ...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不能达到像Allegro那样dehilight NET的效果,可能altium的功能仅限如此。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