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mentor后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21):
    是不是转mentor后的设置不能转过去?
    好像physical和spacing,class都没有了。。。

网友:
    楼主 mentor转为allegro的.ndd文件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A:
    请问楼言主您是怎么把allegro转换成mentor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言主您是怎么把allegro转换成mentor的,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02
上面是如何转的步骤。
    不过需要安装pads9.4(主要是用里面的CAMCAD),不然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