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遇到一道题,请问AB间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3-08-21):
面试时遇到一道题,请问AB间的阻值是多少?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6K

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B:
    15K     R5可以看做短路或开路

网友(点评):
同意,這是正確的算法。

网友(点评):
如果电阻不对称估计就算死人了吧,是不是?

网友(点评):
被嚇傻了!^_^

网友(点评):
到底对不对?

网友(点评):
先把三角形转成“Y”形,然后 你懂的

网友(点评):
嚓,太猛了。恍然大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     R5可以看做短路或开路

短路或开路的结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或开路的结果一样吗?

一样。两边对称R5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出来的?

    4个加起来=60*4=15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从物理角度解释下 前辈们说的看做开路或短路的原因。为何等效阻抗为15.

    首先假设只有R1 R2 R3 R4,在AB两端加上任意电压。由于对称关系,R1 R2之间的电动势==R3 R4之间的电动势。由于两点间电动势相等(即两点间压差为零),因此在这两点之间放入任意阻值的电阻都不会有电流通过(不会引起电路状态变化),所以R5这个电阻可以忽略(就好比在GND与GND之间放上电阻效果一样)。至于前辈们说的开路和短路只是其中的两种极限取值。

网友:
    为什么新版论坛  楼层这么乱?????

    确实~~莫名其妙的跑中间来了

网友:
    如果把R3改为5K那 AB两端间的电阻又是多少,????????????

网友C:
    将R3改5后,AB间阻值是不是16.

网友:
    hello...如果不了解樓上老兄敘述的電路原理…那你可以使用以前學過的Y-三角型互換公式…很容易就得到15K了…不過,最好還是試著了解"zlpkcnm "說的電路理論…可以更直觀的就看出來了~

网友:
五樓好快的"看"法,連算都不用算!
在下想的是用三角轉Y的公式求出Y型電路的阻值,再使用串/並聯公式求解。才得出15K

网友:
这好像是一种特殊的电桥结构,有相当简单的计算公式,只是忘记是哪里资料介绍过,大家可以看看Z源结构

网友(点评):
是电桥结构,當R1 x R4 = R2 x R3 的時候(也就是二邊分壓均等),就把 R5 拿掉即可(或是當作不存在)。

网友:
R5 视为开路是对两边电流大小是一样,R5无电流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电阻的形式转换的,把pi型网络转换成t型网络,或这T型网络转换成pi型网络,电路原理这本书里有相应的转换公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R3改5后,AB间阻值是不是16.

是17

网友:
15K     R5可以看做短路或开路。高手!
麻烦一点的:
F:\未命名.bmp
根据如果三个电阻电阻一样,星型电路是角型电路电阻的1/3的原理,把左边三个10K电阻装换成10/3K,那就是10/3+1/2(10/3+20)=15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17

如果将R3改为5K 那AB间的阻值应该是约等于 13.47826K 吧, 楼上再确认下,谢谢....

网友(2017-05-14):
其实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一推算就知道R5上面不可能有电流流过,所以R5肯定是开路。然后就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