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可行的上电顺序控制电路

楼主(2013-08-21):
本人最近遇到一棘手的问题:
要驱动一显示屏,该显示屏的背光补偿电压是DC12V,逻辑电平是DC3V3,要求逻辑电平DC3V3上电先于背光补偿电压DC12V。如何做?
本人有几种方案,希望各位大神指教:
1.采用mosfet,通过处理器io给控制信号到mosfet。但是这样的mosfet少啊。
2.采用光耦合继电器,成本高。
3、升压电路,DC3V3转DC12V。电路复杂,占空间。

我希望该设计,电路一定简单,可靠,满足要求。希望大家积极讨论一下。

网友A:
1,这样的MOS管是什么意思? 没有看白。

你是说拿单片机IO 3.3V去控制MOS管?3.3V电压控制不了MOS管是吧?
可以用PMOS,这低电平工作,12V接PMOS的S,D接背光的12V,背光的另一端就接地,S和G之间接个上拉电阻,几10K的.然后G下面接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了。

兄弟,照片不要这么诱人好吗

网友:
论坛貌似很多吧,三极管+MOS管,这种驱动方式很容易的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使用PMOS和 三极管搭建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样的MOS管是什么意思? 没有看白。

你是说拿单片机IO 3.3V去控制MOS管?3.3V电压控制不了MOS管是吧 ...

试试你的这种方法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如果你只是要做上电顺序控制的话,看你12v是怎么生成的。如果12v是dcdc升压的,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用3.3v做为12vdcdc的使能控制?如果12v是从电源其他地方输入的,那就用pmos+三极管的方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如果你只是要做上电顺序控制的话,看你12v是怎么生成的。如果12v是dcdc升压的,是不是可以考 ...

12v和3.3v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网友C:
在电源上做上电时序,一定要考虑电源断电后放电的快慢,否则在快速开关机时起不来!

网友:
三极管+MOS管 3.3V控制12V

网友:
建议采用mosfet的方案,简单成熟! 越复杂 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用PMOS 和NMOS最简单了

网友:
用3v做控制给mosfet 控制12v电 造成一个延时,连延时时间都可以调整的呢,厉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上做上电时序,一定要考虑电源断电后放电的快慢,否则在快速开关机时起不来!

让系统可靠reset就可以起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系统可靠reset就可以起来的了。

我们常采用reset信号延时,这样能保证放完电,做快速开关机实验就能起来。

网友:
你用复位IC监测电源就可以了,那响应时间都是几十us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