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写的环形链表(环形缓冲区)的代码

楼主(2013-08-22):
由于本人最近用到,所以研究了一下环形链表,之间经高人指导,搞定了这个链表,现在分享给大家

高手发表下意见吧,用了三个指针

/************************************************/
#define MAX_UART_FIFO_SIZE  500
#define ONE_ITEM_DATA_SIZE  29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typedef struct
{
    UINT8  Rxbuf[MAX_UART_FIFO_SIZE];
    UINT8  *head;
    UINT8  *head_tail;
    UINT8  *tail;
}UART_BUF_TEST;

UART_BUF_TEST Circular_FIFO = {0};
void Init_My_uart_Queue(void)
{
    Circular_FIFO.head      = Circular_FIFO.Rxbuf;
    Circular_FIFO.head_tail = Circular_FIFO.Rxbuf;
    Circular_FIFO.tail      = Circular_FIFO.Rxbuf;
}

/**************************************************/

/******************************************************************/
void Edge(void)
{
/*边界判断*/
    if(Circular_FIFO.head >= (Circular_FIFO.Rxbuf+MAX_UART_FIFO_SIZE))                 //head >= tail+len-1
    {
           Circular_FIFO.head = Circular_FIFO.Rxbuf;                                   //如果到达唤醒缓冲区的尾部,将绕回到头部。

/*等价于tail -= MAX_UART_FIFO_SIZE-ONE_ITEM_DATA_SIZE*/
        if(Circular_FIFO.tail >= (Circular_FIFO.Rxbuf+MAX_UART_FIFO_SIZE))
        {
            Circular_FIFO.tail -= MAX_UART_FIFO_SIZE;
        }
}

UINT8 test_recive(void)

    UINT8 UART_sta;
/*head跑在前面*/
    if(Circular_FIFO.tail <= Circular_FIFO.head)
    {
        if(Circular_FIFO.head >= (Circular_FIFO.tail+ONE_ITEM_DATA_SIZE))
                {
            Circular_FIFO.tail += ONE_ITEM_DATA_SIZE;           //尾指针后移(len) 打印标识
       UART_sta = TURE;
        }

/*head跑过N圈进入N+1圈,tail还在N圈*/
    else if((Circular_FIFO.tail - Circular_FIFO.head) <= (MAX_UART_FIFO_SIZE-ONE_ITEM_DATA_SIZE))
    {
        Circular_FIFO.tail += ONE_ITEM_DATA_SIZE;
        UART_sta = TURE;
    }
    else UART_sta = FALSE;
    return UART_sta;
}

void UART_send(void)
{
    if(Circular_FIFO.head_tail != Circular_FIFO.tail)         ///这种判断发送的方法,酱油提醒说主机发送数据很大时会出错

  //启动发送
                xU0_THR = *Circular_FIFO.head_tail++;
                if(*(Circular_FIFO.head_tail-1) == '\0')
                {
                        xU0_THR = '\n';
                        xU0_THR = '\r';

        if(Circular_FIFO.head_tail >= (Circular_FIFO.Rxbuf+MAX_UART_FIFO_SIZE))          //注意tail刚好加至0的情况会死循环
        {
                Circular_FIFO.head_tail = Circular_FIFO.Rxbuf;   //到了末尾,数据还未读完,从开始继续读取

}
/******************************************************************/
void main()
{
    UINT8        KeyIn;
        init_system();
/****************************************************/
    Init_My_uart_Queue();
        while(1)
        {
                ZSYS_WDT_SET(10000);
        if(ZSYS_UART1_GET(&KeyIn))
        {
                        *Circular_FIFO.head++ = KeyIn;

                if(test_recive())                        //检测接收字节数
                {
                        Edge();                                //检测边界
                        UART_send();                //启动发送
                }

}

1.1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没人讨论吗?

网友A(2013-11-15):
static void Serial0(void)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emp,head;

    if(_testbit_(RI))

        temp = SBUF;
        head = RBUF_NEXT_PT(uart.rx.head,sizeof(uart_rx_buf));
        if(head != uart.rx.tail)

            uart_rx_buf[uart.rx.head] = temp;
            uart.rx.head = head;
        }else
        {
            uart.rx.error = 1;
        }
    }
    if(_testbit_(TI))
    {
        if(uart.tx.head == uart.tx.tail)
        {
            uart.tx.busy = 0;
        }else

            SBUF = uart_tx_buf[uart.tx.tail];
            uart.tx.tail = RBUF_NEXT_PT(uart.tx.tail,sizeof(uart_tx_bu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void Serial0(void)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emp,head;

百度:
_testbit_产生一个JBC 指令,该函数测试一个位,当置位时返回1,否则返回0。如果该位置为1,则将该位复位为0。8051 的JBC 指令即用作此目的。_testbit_只能用于可直接寻址的位;在表达式中使用是不允许的。
这个函数我之前没用过,主要是不清楚他的用途范围,我看你这么用的话,应该是检测串口有无字符接收的意思吧,接收则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