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打开3D后,出现DirectX 9.0c和Shader Model 3.0

楼主(2013-08-22):
请问那位可以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电脑显卡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显卡不支持?

    你所讲的不支持,是电脑要独显或要AD公司的插件才可以?

网友A:
    显卡不支持。你如果使用i5或i7集成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低点的集成显卡可能就不支持这些模式了。Shader Model 3.0这个模式显卡必需要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支持。你如果使用i5或i7集成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低点的集成显卡可能就不支持这些模式了。Shad ...

谢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