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5 在使用差分线绕等长的时候,提示~无法切换"联合"模式~

楼主(2013-08-22):
请教大家,在使用pads 9.5 绕差分线等长,绕完等长双击鼠标左键结束的时候,提示~无法切换"联合"模式~然后绕的等长线就取消了,请教大家有没有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2014-10-09):
遇到,求大神指教。换个位置双击有时候可以。联合模式是什么来着,怎么会有联合模式呢?

网友(2015-08-24):
我也遇到了,请问你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
设计规则的问题,或者违背了设计规则拉出

楼主(2015-09-28):
我去,2年前的帖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