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ads设计校验错误

楼主(2013-08-22):
Demo1.rar (132.63 KB, 下载次数: 16) 本人做pads练习的一pcb,规则设置中copper对copper,board outline,drill 间距为0.5mm,实际敷铜中却达不到上述效果。作校验时,clearance查不出错误,
Desing verification却查出很多错误,请教各位热心的朋友,该如何解决?如果要达到上述效果,如何设置?有图有真相

pcb文件

网友:
    第一个错误把铜重新铺一下在检查应该就不会出现了
    第二个Desing verification里面有很多检查项如图,你要根据你需要检查的内容勾选相应的项,检查完了再根据它提示的错误确认一下,有些错误是不要紧的

楼主:
    但是copper到drill的间距怎么也达不到0.5mm,测了一下只有0.384mm,为什么敷铜时怎么不按规则设置0.5mm来呢?

网友:
    这是个啥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