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请问大家平时设计变压器的怎么算的

楼主(2013-08-22):
是自己利用公式手动算的,还是有专门的计算软件,希望大家分享呀

网友A:
    一般是用软件计算,主要是调试比较重要,计算的数值仅供参考,实际带载调试后改动。应为很多值选择范围大, 手动计算早已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软件计算,主要是调试比较重要,计算的数值仅供参考,实际带载调试后改动。应为很多值选择范围大, ...

    请问您用什么软件算的啊,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什么软件算的啊,能不能告诉一下

    你可以先下载PI的PI EXPERT在这http://www.powerint.com/zh-hans/ ... ert-design-software试做几款电源调试找找感觉,飞兆的安森美等很多IC厂商官网都有变压器设计软件,你找个现有的DEMO样本用他们的软件算算,和他们变压器参数对比,确定各项参数取值。以后详细了解开关电源没个元件作用取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得很辛苦才能做到合格。如果只喜欢短平快,不建议做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下载PI的PI EXPERT在这http://www.powerint.com/zh-hans/design-support/pi-expert-design-softw ...

    好的 谢谢了  说的很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