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原理图能导出库文件吗?

楼主(2013-08-22):
现在要把demo板的东西拿到自己原理图里来,请教原理图能像PCB 一样,导出库文件吗?

网友A:
原理图的东西如果非要导库也是可以的,如果只是为了把demo板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图里来,只需要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的东西如果非要导库也是可以的,如果只是为了把demo板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图里来,只需要复制粘贴就可以 ...

还请指教怎么导出库吧,因为后续还要很多的应用~多谢

网友:
原理图的库在项目管理界面下的design cache里面,具体某个元件使用的是哪个库,可以在元件的属性里面看到,将design cache里面的封装复制到你自己的库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