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斜率dt/dv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22):
   从信号完整性角度考虑,上升时间越短,高频分量越多,设计中尽可能选择边沿速率较低的器件。
  从驱动能力角度考虑,信号变化沿越缓,处于非稳态时间越长,对器件工作稳定性越不利。
   芯片数据手册中的边沿斜率在设计中有什么指导意义?是要求驱动端信号的边沿斜率大于这个值,还是要求驱动端信号的边沿斜率小于这个值?

网友:
从信号完整性角度考虑,上升时间越短,高频分量越多,设计中尽可能选择边沿速率较低的器件。.

网友:
EIA RS-232 Specification Summary

楼主:
从信号完整性角度考虑,确实是这样的。 我在资料上看到:
“输入信号必须满足输入信号边沿变化率的要求,只有信号满足此要求,逻辑器件才能可靠的识别出输入状态的变话,并做出有效地反应。信号变化沿越缓,则处于非稳态的时间越长,对器件工作的稳定性越不利”。
  这段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给定的接收端,对驱动信号有最低边沿速率的要求?

网友:
狗版的square wave非常形象。。。

网友(点评):
偽雞百科上的圖。^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