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求高人解答下...

楼主(2013-08-22):
220V交流通过整流桥以后,通过一个大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压为308V左右...但是现在用到的那款电机的电压要求是直流220V...怎样设计会比较简便的将直流308V降压到直流220V....谢谢...

网友A:
    你带上负载电压就下降了,约240V-260V,你没说电机是多大功率的,最好做个隔离的开关电源控制,直接交流整流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上负载电压就下降了,约240V-260V,你没说电机是多大功率的,最好做个隔离的开关电源控制,直接交流整流 ...

    电机是150W左右的...带上了负载好像也就10%左右的压降吧...电压还是有260V以上...
    做个隔离的开关电源控制?就是自己在整流桥后搭建一个DC-DC电路来降压?这样会不会很麻烦呀...

楼主:
    我听别人说可以在交流220V的时候直接通过变压器得到一个160V左右的交流电源..在通过整流滤波..就能得到一个稳定的220V直流了...但是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这种变压器..有人用过类似的能推荐个么...

网友:
    你的直流电机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不过这样负载变化的时候电压跌落很大,你空转电压降一点,带重载就下降多了。用电容滤波大约是交流电压乘以1.2至1.3倍就是负载电压,你用160V交流带重载时力矩会不足,用180V好点,变压器随便在电子城卖铁芯变压器的地方买个300VA的控制变压器,你把电压告诉他,一般几个也会单独给你做

网友:
直流电机一般用于有调速的应用。150W电机没有转速/力矩的要求吗?
    只要求转,不如用交流电机+机械减速, 用个通风机电机简单又便宜。
    或如楼上处理即可,电机的过载能力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