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钻孔文件问题

楼主(2013-08-22):
我最近画了个简单的二层按键板,出完生产文件使用CAM350查看其中钻孔文件有问题。
看上去像是 所有的钻孔都集中叠在一起了。   如图中绿色部分,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前段时间我遇到过一次。重出了一次就好了 没在意。这次怎么弄
也没解决。其他几块板子都好的,这个一下子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没看到图,钻孔只要数据格式设置对了,就不会出问题的。
看看钻孔时的参数设置。

网友A:
    出钻孔文件时,format设为2,4,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钻孔文件时,format设为2,4,试试看

    真的好了,非常感谢 。format 默认的是2,3
我查了一下好像一般2,3 2,4都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好了,非常感谢 。format 默认的是2,3
    我查了一下好像一般2,3 2,4都可以用。不知道为 ...

我出gerber时,一般设为2,4,没有设过2,3

网友(2013-11-24):
    你们所说的2.4---2.3都是什么意思?表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