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SD方案

楼主(2013-08-22):
有木有大侠们做过这个啊?
USB转接SD卡的线路,IC有没有好推荐啊?

网友A:
前不久刚选了一款
AU6331  有28pin 转一路SD的  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刚选了一款
AU6331  有28pin 转一路SD的  楼主可以看看

的确,果断也是选的这颗。

网友:
楼主要做读卡器么?COM4082国产新片,貌似也不错

网友B:
我们都用AU6437,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用AU6437,可以参考下

有相关的资料和参考电路图吗?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

AU6437-GCS 28PIN SSOP V1[1].1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