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ayout中如何一次性整体更改part outline width?

楼主(2013-08-22):
如题,比如将不同宽度0.127,0.254,0.1778mm统一更改为0.127mm的丝印宽度,全选components后在properties中不能修改?有没有其它快捷的办法? 谢谢

网友:
我不知道,正在学

网友:
    右键选择DOCUMENTATION

    右键选择

    右键选择

网友:
    框选所有,右键选择属性

在SIZE和Line Width填入要设置的值即可

    框选

    框选

网友A:
    把这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去掉

    正解。

楼主:
    回楼上,把glued去掉,part outline width后面仍然是反灰,不能做任何修改。请哪位高手自己尝试下,贴个图上来看下,有图有真相。

楼主:
    回 lxbdi ,你那是修改元件序号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右键选择元器件,ctrl+a全选后,右键属性,将PART OUTLINE WIDTH改动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把glued去掉,part outline width后面仍然是反灰,不能做任何修改。请哪位高手自己尝试下,贴个图 ...

那只能上文件来看看了.

网友:
    只能一类一类的改。

楼主:
    找到pcb上的reuse type,然后break,再用上述方法整体修改OK。这样看来在pcb设计中如果引用的reuse不及时break,将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 上次也是reuse没有break,造成走线困难。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本人pads新手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reuse一定要在放好位置后及时break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我的是可以改的,,没有反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