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自动布线功能的缺点

楼主(2013-08-22):
今天本人尝试自动布线,完了之后问这边的老工程师,他们都不赞成自动布线,由于之前没有布线的经验,所以不知道自动布线的优劣,诚恳的问问论坛的高手,自动布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放心的使用?相对于手工布线有哪些不足?

网友A:
    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心使用,不然要layout工程师干什么
自动布线只是用来评估板子密度相关信息的手段,不是作为layout结果的

网友B:
    恩,二楼说的对,而且DXP的自动布线确实不能投产,我使用过的altium 09,自动布线之后都是drc的报错,这个软件的自动布线所使用的算法就有很大缺陷,有些板子自动布线完再手工改,结果比手动布线还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二楼说的对,而且DXP的自动布线确实不能投产,我使用过的altium 09,自动布线之后都是drc的报错,这个 ...

    那么用allegro的自动布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心使用,不然要layout工程师干什么
    自动布线只是用来评估板子密度相关信息的手段,不是 ...

谢谢你的回复,那么可不可以采用自动布线后,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么可不可以采用自动布线后,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

DXP自动布线不敢看,自动后修改还不如自己重新弄。allero自动布线还需要dofile呢,我不懂,所以也不用。
个人感觉,不要想省事,自动布线结果可以给你提供很多有用信息,比如大体密度,难度,哪里的走线空间太少,哪里的走线走不通线太密等等,综合这些因素,快速的定位你的PCB层数,阶数,比如你4层板,自动布线完成了就40%,就考虑6层了,等等。当然了,有的地方走线很顺,自动布线和人工的效果差不多,但总体还是比较蛋疼的。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强烈支持手工布线,自动的根本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用allegro的自动布线呢?

allegro就没用过了,现在的PADS Router的自动布线倒是试过一次,比DXP要靠谱一点,至少没有报错,如果是特别简单的板子倒是可以勉强过关了,但是复杂的情况下,因为要考虑EMC的一些原则,比如两个布线层之间的布线是否平行等因素,自动布线终归还是不太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就没用过了,现在的PADS Router的自动布线倒是试过一次,比DXP要靠谱一点,至少没有报错,如果是 ...

    谢谢

网友:
    使用自动布线,通常有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是菜鸟,不知道从哪下手,想先看看自动布线的效果,再加于修改调整;
另一种就是神级的人物,把想关规则设置得相当精细,然后再使用自动布线功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使用自动布线,通常有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是菜鸟,不知道从哪下手,想先看看自动布线的效果,再加于修改调整;
    另一种就是神级的人物,把想关规则设置得相当精细,然后再使用自动布线功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言之有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