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完成后,怎么用pads或者CAM350等检查PAD到铜皮的距离是否合适啊?大家看看...

楼主(2013-08-23):
PCB设计完成后,怎么用pads或者CAM350等检查PAD到铜皮的距离是否合适啊?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A:
先设置好约束规则,PCB做完后验证规则DRC。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不过你试试CAM350里的ANALYSIS菜单里的find solder bridges和copper sli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约束规则,PCB做完后验证规则DRC。

主要是设置的网络规则太多了,有时也不知道最后效果达到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不过你试试CAM350里的ANALYSIS菜单里的find solder bridges和copper slivers

这两个都检查不出来吧?阻焊桥和残铜也看不出来和避让距离有联系啊?

网友C:
先设置DESIGN RULES,然后CHECK CLEARANCE,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设置DESIGN RULES,然后CHECK CLEARANCE,就这么简单

关键是设计规则多了,可能有优先级的问题,所以最好是能单独检查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