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gnd网络铺不上铜

楼主(2013-08-23):
    铺过GND大面积铜之后GND网络还是飞线状态,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你有些GND网络的焊盘是在铜皮的孤岛上面..需要手动拉线连接一下的...
如果不是上面的问题就有可能是软件的显示BUG...你铺完铜保存下 然后重启下软件试试...

网友:
    最好上个图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升级了一下软件可以了,真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