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走线线宽问题

楼主(2013-08-23):
16.6之后走线会自动记录上一次走线的线宽,这个比较麻烦。是否有办法修改为之前的走线方式,都是按照默认线宽走线,需要修改的时候再修改?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确实有利有蔽,不过利大点, 走线一般也是快捷键选线宽,无所谓啦

网友:
这个记忆线宽在修线的时候就很痛苦,遇到不同线宽的线,总要去旁边点下,而且还要查看下线宽是多少?

网友A(2013-12-21):
    这个在ENV里设的快捷键里设成如下这样就可以每次走线都是默认的线宽了
    " Add Connect ; setwindow form.mini ;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Constrain ;"

网友:
       听说过16.6 会有这个问题,就一直用的16.5  ,自己没有装。 进来学习啦

网友:
    太感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现在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ENV里设的快捷键里设成如下这样就可以每次走线都是默认的线宽了
dd Connect ; setwindow form.mi ...

这位大侠,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打开这个ENV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有两种方法,
1.你只要连按两次走线命令,就可以了,就不会记录上次的走线线宽,
    2.你可以录制很多走线线宽的宏命令,直接按你想走的线宽快捷。不会记录上次的线宽。

网友:
    你上网查一下ALLEGRO怎么设置快捷键,再来看这个就明了,我的方法只是把录制的宏命令(每次走线都设置成默认线宽),然后设置成快捷键就O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