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一个命令错误问题?

楼主(2013-08-23):
E- *Error* parse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S") - nil

又出现这个E- *Error* isFile: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g") - nil
是怎么回事?求路过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seString isFile 这些函数的处理对象需要是 string 或 symbol 。

怎么解决此问题呢?有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此问题呢?有方法吗?

使用前做非空及字符串类型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前做非空及字符串类型判断

不懂,能写几个语句  把它解决吗?怎么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懂,能写几个语句  把它解决吗?怎么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前做非空及字符串类型判断

版主能帮忙修改下,彻底解决此问题吗?

1.3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帮忙修改下,彻底解决此问题吗?

添加when这行
while( filematter != "$Symbol\n"
    when(filematter && stringp(filematter) && !blankstrp(filematter)
        net_name = nthelem(1 parseString( filematter ))
        ncolor= atoi(nth(1 parseString(filematter)))
        axlDBControl('highlightColor ncolor)
        axlHighlightObject( axlSelectByName( "NET", net_name) t)
        gets(filematter inport)
     )
);end-while

楼主:
感谢版主,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 就是第一个 tocol 命令时会出现E- *Error* strcat: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 就是第一个 tocol 命令时会出现E- *Error* strcat: argument #1 shoul ...

一样的情况,在strcat前先做判断,参考之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许偷懒。欺负deargds版主。呵呵。

呜呜 , 俺不会。。。那就麻烦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情况,在strcat前先做判断,参考之前的方法

我觉得应该也是,但加在哪里呢?

网友(2019-10-28):
同样的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