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AD9建立DIE(晶圆)封装的?如何建立呢?

楼主(2013-08-23):
有没有人用AD9建立DIE(晶圆)封装的?如何建立呢?。之前用pads建立DIE封装非常方便。现在改用AD9,好像AD9就没有专门建立DIE的工具向导还是我没有找到呢,请教各位大侠。谢谢了。

网友A:
AD的手动建库也很简单呀...

楼主:
回楼上,如果DIE引脚有两三百个,得建到啥时候啊?而且也不够准确。漏了哪个都不知道呢

网友:
用PASTE SPECIAL来阵列粘贴就行了。我们以前作邦定时就是这样搞的。搞成一个圆
再把DICE母体的形状画入这个建好的封装内,用任意角度拉线连接母体与封装焊盘-以检查到时上邦定机是否能够顺利邦定。

楼主:
看来还是PADS建DIE方便,导入坐标及名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的手动建库也很简单呀...

手动是可以,但慢好多,请问版主有好的方法可快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