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推荐

楼主(2013-08-23):
大家有什么恒流源电路的电路图,我记得有运放搭建的那种

网友:
一个7805都可以搭

楼主:
我用于液晶屏背光的驱动,大概在20ma左右,你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于液晶屏背光的驱动,大概在20ma左右,你有图纸吗

干嘛不用专用的背光芯片,省钱?

楼主:
背光芯片也不便宜吧,不用太精确,驱动的显示屏不是很大时1.77寸的,如果不用恒流源的显示出来的背光就会存在色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光芯片也不便宜吧,不用太精确,驱动的显示屏不是很大时1.77寸的,如果不用恒流源的显示出来的背光就会存 ...

您要的是 Constant Current Sink 電路嗎?

就是電壓源已經有了,只需要做恆流控制。

若還需要升壓,那就不如用背光 IC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芯片也不便宜吧,不用太精确,驱动的显示屏不是很大时1.77寸的,如果不用恒流源的显示出来的背光就会存 ...

好像那种SOT23-6之类的买个几十个也就1块钱一个差不多,你还要外部电容,电感等,那个电感你可以用那种3毛之类的小电感。

MP3202你看看,这个是恒流的

http://www.360yuanjian.com
专用电源芯片
MP3202DJ
封装/规格: SOT23-6
1.3A白光LED驱动芯片

品牌: MPS
下载数据手册
浏览次数:25
商城实时成交记录

1 ~ 10 片:         ¥1.44
11 ~ 30 片:         ¥1.04
31 ~ 100 片:         ¥0.96
101 片以上:         ¥0.88

已售出: 811 片
现货库存:409 片
订货库存:不限 可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的是 Constant Current Sink 電路嗎?

就是電壓源已經有了,只需要做恆流控制。

电压源已经有了只需要做一个恒流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的是 Constant Current Sink 電路嗎?

就是電壓源已經有了,只需要做恆流控制。

不需要做升压,不可以做吗

网友(点评):
看提供的電壓有沒有高於串接 LED 順向偏壓(VF : Froward Voltage)的總和?^_^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源已经有了只需要做一个恒流源就可以了

L358 Constant Current Sink

1amp 是1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