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大师,帮帮我!!!

楼主(2013-08-23):
我先自动布线,然后用推挤功能拉平整,图中横的导线拉整齐了,但是转角的地方变的更乱,请问转角处怎么拉平整啊???有什么快速布线的技巧没?

网友A:
进来本想解答,才发现自己不是jimmy大师, 只好灰灰溜溜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本想解答,才发现自己不是jimmy大师, 只好灰灰溜溜走了

额,每次进来问问题都很少有人回答,只好直接挂JIMMY大师的名了,你晓得怎么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每次进来问问题都很少有人回答,只好直接挂JIMMY大师的名了,你晓得怎么弄不?

你这样,只能等JIMMY来答啦 , 没人答问题, 一种是你这种指定要哪个答的, 另一种是问题太简单, 再另一种是问题在难.

网友:
大师忙不过来了

网友:
自动布线

网友B:
以哪个基准推,就把哪里或哪段的线锁住。锁住就不会乱了,就是后面再调整时需要解锁。

网友:
7  楼正解

网友:
吉米来了没?坐等大量出现

网友:
吉米来了没?坐等大师出现

网友:
大师不是蜘蛛侠

网友:
    jmmy曰:欲速测不达

    一根一根的拉吧,亲

网友:
    shift+s 一根一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哪个基准推,就把哪里或哪段的线锁住。锁住就不会乱了,就是后面再调整时需要解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