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 连通性检查错误

楼主(2013-08-23):
用的pads lyout灌铜后连通性检查总是提示hatch outline错误,如下图。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文件已上传。

网友:
打不开转ASC

楼主:
研究了一下,原因是下面的两个过孔没有连接地网络,但是找不到这两个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原因是下面的两个过孔没有连接地网络,但是找不到这两个孔

附图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所谓的吧

网友A:
没事的,不用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不用理它

谢谢,只好这样了

网友:
下载看了一下,发现是在坐标 2429.79 -110 的位置上有一个地属性的过孔是在板框外面的,删掉就OK了。

网友:
下载看了一下,发现是在坐标 2429.79 -110 的位置上有一个地属性的过孔是在板框外面的,删掉就OK了。

楼上的正解,在板框外有过孔,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之前也有一块板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想办法删掉了,稍稍有些麻烦,但能删除。现附上,以供参考:

1.选中板内所有VIA→右键make reuse→命名保存→右键Reset Origin(设定好你后续需对齐的坐标点) →保存

2将.图面中reuse选中→右键Break reuse

3.右键Filter只勾选VIA→CTRL+ALL,选中所有VIA删除

4.在design toolbar下选make like reause→选中之前经第一步,第二步中制做好保存的reuse→按你设定需对齐的坐标点位置放好→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有一块板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想办法删掉了,稍稍有些麻烦,但能删除。现附上,以供参考:

...

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按照你的方法确实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