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EE 无属性铺铜问题

楼主(2013-08-23):
各位大神,

如下图,有个元件从原理图导过来时没有网络属性. 本身也是一个孤立的零件,不与其它元件相连.

用place plane shape铺铜jf ,铜皮会避开这个元件. 也会避开过孔.图中过孔位置,是我我在CES里设计了 via to plane 间距是0的效果.

如何才能让铜皮达到buried的效果呢?

谢谢了.

无属性铺铜问题

无属性铺铜问题

网友A:
既然是孤立器件,为什么又要与铺铜相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孤立器件,为什么又要与铺铜相连接呢?

后面要做分层资料的提供给客户,那里铜皮避开后,单独的线路层就会有个洞...

网友:
用Conductive Shape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