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零欧姆电阻在HSPICE中怎么表示?

楼主(2013-08-23):
    如题,在实际的高速信号线路中有零欧姆电阻,但是用HSPICE仿真时零欧姆电阻怎么表示?直接用理想电阻,给其赋零欧姆的阻值可以吗?

Rn1  n1  gnd  0

    如果这么用的话岂不是信号会在这个地方阻抗不连续很严重?造成结果很坏或者仿真不准?

网友(2013-11-17):
    怎么没有回复呢,我围一下观。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很小的值近似,比如0.00001

网友:
    3楼对,好多仿真软件都这样

网友(2014-10-23):
    因为你是高速信号,最好使用至少一阶的高频等效模型。

.subckt R0ohm 1 2
r1 1 3 0.0*  (*自己看着规格书填吧)
L1 3 2 0.3* (*有规格书查规格书,看封装寄生感值)
.ENDS

之后调用就用
X* 1 2 R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