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如何设计八角形过孔?

楼主(2013-08-24):
如题

网友:
先制作一个八角形的shape的dra文件,然后在制作过孔的时候把每一层变成shape,再寻找这个shape应该就可以了吧?不过你要的应该不是中间孔是八角形的吧?要是这样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A:
allegro自带的就有啊   octagon 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自带的就有啊   octagon 形状

请问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做焊盘的时候有这个选项,而不是在哪个目录下哦。

网友:
  大哥,你确认你是用allegro的么  pad designer里面啊,还能在哪里

网友:
      pad designer 下选择layouts 在geometry那里就有octa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