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丝印字体哪里有设置?

楼主(2013-08-24):
allegro 丝印字体哪里有设置?

网友:
将常用的字体大小设成不同的block,在PCB中可以随时调整。

楼主:
那个只能调整字体大小,字体类型呢?哪里调? 比如宋体。。。。。。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想用的这种字体,0字中间有一斜杠的,怎么设置
声明,不是字的大小,是字的类型。

网友:
看下系统的环境变量设置

楼主:
明白了,也就是说ALLEGRO根本没有字体选择这个功能,只能改变字体的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