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AYOUT的一个操作。

楼主(2013-08-24):
在布局的时候,在pads logic中选择了一个器件,在padslayout中会高亮,能否让器件直接黏在鼠标上,这样可以直接拖动了。

网友A:
我的回答错了, PADS Layout 也是可以的.
请查看 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Layout 不行, 但在 PADS Router 可以.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Layout 不行, 但在 PADS Router 可以.

另外布线时吸附焊盘中心的操作是什么?

网友B:
这是 可以的  , logic和layout同步后 ,在layout中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 可以的  , logic和layout同步后 ,在layout中选,

果然可以, 我的回答错误, 谢谢.

网友:
楼上灌水?
小心版主.

网友(点评):
哈哈 别怕 版主 今天心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可以的  , logic和layout同步后 ,在layout中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答错了, PADS Layout 也是可以的.
请查看 5楼.

感谢热心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