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焊盘底层不能引线,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24):
求帮助

网友A:
贴出焊盘的属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焊盘的属性看看.

板子上的插件可以 有几个直插芯片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插件可以 有几个直插芯片不行

你贴的不是这个焊盘, 和上面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不是这个焊盘, 和上面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啊!第一张图是在router布线报警的情况下接的图,

网友:
我之前的做法是把DRC关了再布线,布完线再做DRC检查,router里的DRC在线检查就会添乱……

网友:
是不是那个网络存在间距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