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狗粮,现有一路RGB888输出显示信号,想分成两路相同的RGB888信号

楼主(2013-08-24):
向大家求助~~

小弟目前有一个双屏显示的运用,CPU只输出一路RGB888的信号,想把这一路RGB信号分成两路驱动两个TFT LCD,有没有将一路RGB转成两路的驱动IC
呢?如果转成两路RGB后,针对两个分辨率不同的LCD,是不是还要考虑信号时序的问题?

SUPER GO斑竹,能否扔点狗粮过来?

网友:
这个芯片有木有不知道,如果分辨率不一样,时序肯定不一样的,
VGA的时序,TFT LCD的时序?

你的CPU肯定不能2路,输出的是TFT 数字信号吗?

楼主:
感谢~~刷屏了一天终于等到一个回复了,输出的信号是:DE ,CLK ,VSYNC, HSYNC,RGB(24位)

网友:
看看瑞芯微的rk610、rk616,是搭配他们家的SOC的,可以一路输入,2-3路输出,比如TFT、HDMI或者LVDS、HDMI或者LVDS、TFT同时输出。

网友:
LVDS貌似不支持一驱多的用法。

网友:
感觉是可行的,大屏的一路用24bit,小屏用16bit(或12bit),一拖二,小屏RGB0-5接大屏RGB2-7,分辨率自然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