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m Mode

楼主(2013-08-25):
EE2007.3

Dram Mode 无法编辑丝印和字体,属性(Read Only)。能改变Trace的属性。
Route Mode,但是用鼠标选择时会出现 Copy Trace。
不知道选中哪里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网友:
有装词典软件?屏幕取词搞的吧?

楼主:
Route Mode,但是用鼠标选择时Trace会出现 Copy Trace,这是问题已经确认不是软件BUG就是安装文件问题。

但是Draw Mode 无法编辑丝印和字体,属性(Read Only),依然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通过导出-导入文件方式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出现的Route Mode bug也没有消失。请高手指点或者怎么修复。如果完全从头开始就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Draw Mode 无法编辑丝印和字体,属性(Read Only)的问题可能是edit->Modify-> Allow Cell Graphic Edits命令没有勾选吧。

楼主:
属性(Read Only)问题确实是这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