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电源输入问题,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2013-08-26):
    输入电压为12-42V输出为12V,输出的时候不接负载输出是12,一旦一接负载后电压后电压立马降到4.5V了,大家帮着分析是什么原因?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你电感饱和电流是多大

网友:
    电感饱和电流要8A

网友:
    你输出电流多少?电感可能没选好

楼主:
    我用的是8.2UH电感10.6X10.6封装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8.2UH电感10.6X10.6封装那种

这种12V最大1A多,工作频率不同有差异,你一次性把你的输入输出参数,工作频率说清楚大家才好给你分析问题,没什么人那么空根据你的电路图计算未知参数像挤牙膏一样真难为你了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吧

网友:
再确认下Current limit设置是否合适,而且你选用的还是PMOS的RDS(ON)作为的外部电流侦测电阻,个人认为你的输出功率满足不了负载功率才会这样的!

网友:
    负载功耗太大,把电压给拉下来了?

网友:
    DC-DC电路LAYOUT很重要,布局不好也会带载能力不足

网友:
    开关管的过电流能力多大?ISEN管脚电平肯定有问题

楼主:
    其实负载电流不大,最大也就500MA

楼主:
    我拿示波器看了一下,LM25085的6脚电压输出是在4.5V-11V之间波动,类似方波那种,周期没什么规律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电感可以承受,估计你LAYOUT有问题,电感和MOS等强干扰源附近不要布置弱信号高阻抗引脚连线,G极到IC驱动引脚间连线尽量短。调节限流值试试。

网友:
    把PCB图贴上来

楼主:
    这种电源电路地是不是不能铺铜的?

网友A:
    也有可能的你电源IC有问题,换一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的你电源IC有问题,换一片试试吧

更换IC是解决这类问题最后无奈之法,一般适宜小公司楼主这个问题LAYOUT可能更多一些。很多正轨公司都有稳定的供应商,像华强北的地摊商供货的IC的确要首先考虑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