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画PCB不画原理图

楼主(2013-08-26):
只画PCB不画原理图,PAD可以做到吗?我是小白,刚学习,大侠们指点,谢谢了!!小弟。

网友:
当然可以, 用 ECO 模式就可以.
简单的还行, 复杂的就...

网友:
比较简单的可以。

网友:
算是个高人

网友:
ECO模式下就可以了,不过要是复杂的图,你这样操作会有很多麻烦的

网友: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啊!有好多问题的!还是慢慢的整原理图吧!

网友:
当然可以,在ECO 模式下。   简单的板子这样是没问题了。但是复杂的板子,最好还是画原理图,不然容易出错。

网友:
复杂的你也不敢这么搞

网友:
刚学习的,最好原理图也一起画,这样好点

网友:
元器件少的话 可以画   ~~~~~~~

网友A:
一生习惯不画原理图,本人只做单面板,元件最多有600左右,习惯了就可以了

网友:
元器件少的话 可以画  不正规

网友:
有原理还是好点,以后有问题改版也方便啊

网友:
    除非这个板子只是你一个人看,其他人都帮你都没办法。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A:
一生习惯不画原理图,本人只做单面板,元件最多有600左右,习惯了就可以了

楼主比较牛啊

楼主:
    我还是一步一步学吧,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