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的异常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3-08-26):
        本来的文件格式是.PCB格式文件。用AD9打开后,其他的都正常,就是铺的铜,既选不中也删不掉还移不走。感到很纳闷,以前也打开过.PCB格式的文件,从来没出过问题。有谁遇到过,或者知道原因,麻烦说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确认你要选中的铜皮所在层是否你显示的当前层...如果是你双击铜皮看看是不是铜皮已经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要选中的铜皮所在层是否你显示的当前层...如果是你双击铜皮看看是不是铜皮已经锁定...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有层都试了,双击根本没有反应。

网友:
试试多边形管理器,里面有所有的多边形,在哪里可以删除选不中的多边形。

楼主:
AD9的多边形管理器在哪,怎么用。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