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FA?

楼主(2013-08-26):
近来公司切实执行DFA设计,要求在建立封装的时候在DFA层面加入相关信息,如器件实体大小?很困惑这个实体大小指的是看得的实体大小吗?用不用考虑管脚的?这个大大地影响了布局。请教高手!!!!

网友A:
应该要考虑管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考虑管脚的

噢 那常规的器件DFA要求的间距是多少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说明。或是说不同的公司要求不同?

网友A:
推荐如下:
1.小(矮)器件不能放置在大(高)器件中间;(以2.0mm为依据判断)
2. PLCC、QFN、QFP、SOP各自之间和相互之间间隙≥2.5 mm;
3.QFP、SOP与Chip 、SOT之间间隙≥1 mm;
4.PLCC、QFN与Chip、SOT之间的距离≥2mm;
5. BGA外形与其他元器件的间隙≥3mm,推荐5 mm;
6. PLCC表面贴脚座与其他元器件的间隙≥3 mm;
7. 表面贴片连接器与连接器之间应该确保能够检查和返修, 一般连接器引线侧应该留有比连接器高度大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如下:
1.小(矮)器件不能放置在大(高)器件中间;(以2.0mm为依据判断)
2. PLCC、QFN、QFP、SOP各 ...

嗯,谢谢了 ,考虑PIN的话,对于结构限制多,板子小,密度大的板子挑战性就大了。。。